[电路/定理]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4-08-0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bin
请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以及怎样调节灵敏度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bin

楼主:
是这个电路

楼主:
求来人帮忙解答啊

网友A:
J6不应该是蜂鸣器吧?还有IOD3的端口状态表好像也刚好标反了。

楼主:
是蜂鸣器,这里的sleep mode 非单片机的sleep,理解成为sleep mode 就是这个电路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B:
Q6是检波。
Q1是放大。它是“可选”的,如果灵敏度不够就用Q1 R21(此时R19不要);如果Q4的一级放大已经够了,就不要Q1 R21,用R19连接Q4和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