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调近调试一个电容屏驱动 GT910 备份基准死活过不去,急!

楼主(2014-08-07):
最近调一个电容屏,电容触摸板IC是GT910
上面的流程是
第一步:设定ADRESS           正常
第二步:刷驱动 固件烧录      正常
第三步:INT请求配置
              0x01:请求配置       正常
             0x02:请求备份基准     卡到这一步!
              0x03:请求ESD复位     末到这一步
              0X04:请求主频           末到这一步

请调过的前辈,指点一下!先谢谢啊!!!

网友A:
关注GT910,请求大神指教!

网友B:
没接触过这个;
问下厂家的技术支持看看;

网友C:
额 我手上正好有GT911 不过还没有开始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额 我手上正好有GT911 不过还没有开始调试

请问你那有STM32的驱动吗?

网友C:
正点原子用的是GT811  I2C 驱动 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去了厂家那儿!有些屏参数要设,自己搞不准的!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C:
用的是I2C 中断还是查询方式读取按键?需要注意哪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