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开关电源MOSFET驱动器是干嘛的?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个芯片用已经生成的PWM波驱动两个MOSFET同步整流以提高效率。
既然每一个开关电源芯片都会产生PWM波,那么岂不是随便一个开关电源芯片都可以去连接MOSFET驱动器去控制功率级?
大神们求解啊!

网友A(2014-08-07):
两个MOSFET不是同步整流。
左边图中,两支MOSFET是半桥输出,右边图中,四支MOSFET构成全桥输出。

不是随便一个开关电源芯片都可以与这种驱动芯片联接控制功率级的。必须是互补并带有死区时间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才可以。右边若是要求移相控制,则必须是移相控制芯片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