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 官方使用的触摸屏是否需要使用RST引脚?

楼主(2014-08-07):
      各位,我现在使用是 MXQ-SDB开发板。
      自己买了一块触摸屏过来使用,有6根引脚,分别是 VCC、GND、SCL、SDA、INT和RST 引脚,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前5个引脚在LVDS端口上都有对应的引脚,但是LVDS上并没有RST引脚。
      我们想咨询一下,官方的触摸屏使用的是几号引脚的触摸屏? 其中有没有RST引脚?有的话,如何跳线的?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谢谢了,请帮忙催催 ,这都快下班了,这一周又要结束了。

楼主:
@FSL_TICS_Rita Hi,麻烦解答一下额! 或者你能提供官方使用的TP的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Hi,麻烦解答一下额! 或者你能提供官方使用的TP的型号吗?

今天RITA请假啊,明天我会告知他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RITA请假啊,明天我会告知他回复你

哦,那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谢谢了

不客气,我明天会尽快让RITA回复的。

楼主:
@FSL_TICS_Rita  Hi,请帮忙确认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明天会尽快让RITA回复的。

都一周了,还是没人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FSL_TICS_Rita  Hi,请帮忙确认一下,谢谢了!

@FSL_TICS_Rita  麻烦确认一下啊! 这个问题都拖好长时间了。。

网友C: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我们官网上使用的触摸屏没有使用RTS,这里建议你看一下你手上屏的RTS信息,看它是不是内部上拉的,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任何操作,它就可以工作的。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通过外部GPIO来控制它的高低电平了。GPIO你随便使用一个就好了的。

网友C:
你看一下你屏的手册中RST的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我们官网上使用的触摸屏没有使用RTS,这里建议你看一下你手上屏的RTS信息,看 ...

多谢回复, 我现在用的TP有两个IIC从地址,在上电的的时候,会判断从地址,然后设置INT引脚,但是RST引脚不会更改。
void gtp_reset_guitar(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s32 ms)
{
#if GTP_COMPATIBLE_MODE
    struct goodix_ts_data *ts = i2c_get_clientdata(client);
#endif

    GTP_DEBUG_FUNC();
    GTP_INFO("Guitar reset");
    GTP_GPIO_OUTPUT(GTP_RST_PORT, 0);   // begin select I2C slave addr
    msleep(ms);                         // T2: > 10ms
    // HIGH: 0x28/0x29, LOW: 0xBA/0xBB
    GTP_GPIO_OUTPUT(GTP_INT_PORT, client->addr == 0x14);

    msleep(2);                          // T3: > 100us
    GTP_GPIO_OUTPUT(GTP_RST_PORT, 1);

    msleep(6);                          // T4: > 5ms

    GTP_GPIO_AS_INPUT(GTP_RST_PORT);    // end select I2C slave addr

#if GTP_COMPATIBLE_MODE
    if (CHIP_TYPE_GT9F == ts->chip_type)
    {
        return;
    }
#endif

    gtp_int_sync(50);
#if GTP_ESD_PROTECT
    gtp_init_ext_watchdog(client);
#endif
}

需要10K的上拉电阻,看来我只能通过GPIO来输出高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你屏的手册中RST的电压是多少啊?

Hi, 这个RST引脚电压范围我好像没找到。。。这个有要求的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现在用的TP有两个IIC从地址,在上电的的时候,会判断从地址,然后设置INT引脚,但是RST引脚 ...

是的,需要通过GPIO给它高电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这个RST引脚电压范围我好像没找到。。。这个有要求的么?

就是说你要给RTS多大的电压,是3.3V还是别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要给RTS多大的电压,是3.3V还是别的呢。

我现在跳线的好像是3.3V的,但是屏的说明里面没有说明它的RST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要给RTS多大的电压,是3.3V还是别的呢。

我跳了一个引脚了,但是使用的是某个模块中的引脚,而那个模块也会输出信号,所以一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你要给RTS多大的电压,是3.3V还是别的呢。

Hi, 能否告知一下官方的触屏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能否告知一下官方的触屏型号?

the MCIMX-LVDS1 has a touch-panel controller. It has a HanStar part number (HSD100PXN1) on it. They use the Galaxy Touch device .And the touch screen is included with the LVDS1 display.
关于屏MCIMX-LVDS1的信息和链接为:
https://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53QSB&cof=0&am=0&tab=Buy_Parametric_Tab&fromSearch=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您回复,我们官网上使用的触摸屏没有使用RTS,这里建议你看一下你手上屏的RTS信息,看 ...

     Hi Rita,今天我测了一下我买的TP触摸芯片外围的一些电阻和电容,我发现RST是有一颗大概9K的电阻的。
     但是对你所说的“看它是否内部上拉的,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任何操作,它就可以工作的。”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难道有上拉就不需要拉低复位吗?官方的触摸屏不需要RST,难道它不需要复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