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任意数为基数的FFT 算法

楼主(2014-08-07):
简单描述如下:
如 N 为复合数,可分解为两个整数P与Q的乘积,像前面以2为基数时一样,FFT的基本思想是将DFT的点数尽量分小,因此,在N=PQ情况下,也希望将N点的DFT分解为P个Q点DFT或Q个P点DFT,以减少计算量。

补零的方法不采用,因为影响频谱。

FFTW库有些复杂,实现起来比较消耗时间。
(如果有FFTW与DSPC6000配置过的程序,推荐给我哈,非常感谢)
//------------------------------------------------------------------------------------
参考网上找到的程序(吕娴娜的混合基FFt算法)完成了任意数为基数的FFT 算法。
吕娴娜的混合基FFt算法,有很多问题,运行结果不对,经过修改后,可以直接在VS C++环境下运行;
/*------------------------------------
作者:icekoor
时间:2014.08.08
功能:任意数为基数的FFT 算法
说明:直接添加到VS C++中就可以运行;
      FFT1.cpp :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indows.h"
#define Num 100       //定义采样点数量
#define Pi  3.1416   //定义圆周率Pi
#define Fn  10       //定义信号的有效频率
#define Fs  1000     //定义信号的采样频率
//-----定义复数结构体-----------------------//
struct Compx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Compx ;
//-----复数结构体清零函数-------------------//
void ZeroCompx(struct Compx *X,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X.imag = 0;
  X.real = 0;
}
return;
}
//-----复数乘法运算函数---------------------//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
struct Compx b3;
b3.real=b1.real*b2.real-b1.imag*b2.imag;
b3.imag=b1.real*b2.imag+b1.imag*b2.real;
return(b3);
}
//-----复数加法运算函数---------------------//
struct Compx add(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
  c.imag=a.imag+b.imag;
return(c);
}
//-----采样点个数为N = r1*r2的FFT函数------//
/*------------------------------------------
n = n1*r2 + n0; n1,k0的范围0,1,2......r1-1;
k = k1*r1 + k0; k1,n0的范围0,1,2......r2-1;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 struct Compx *Xout, int N, int r1, int r2)
{
     int k0,k1,n0,n1;
     float p ,ps ;
     struct Compx Val[Num],W,Temp;
     for (k1=0;k1<=r2-1;k1++)
     {
  for(k0=0;k0<=r1-1;k0++)
        {
   ZeroCompx(Val,Num);        //注意:每次计算FFT后的X(k)时,重新初始化Val[Num]
   for(n0=0;n0<=r2-1;n0++)
   {
    //计算X1(k0,n0)的过程
    for(n1=0;n1<=r1-1;n1++)
    {
                p=r2*n1*k0;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Temp=EE(Xin[n1*r2+n0],W);
               Val[n0]=add(Val[n0],Temp);
    }
    //计算X1'(k0,n0)的过程
    p=n0*k0;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Val[n0]=EE(Val[n0],W);
    //计算X2(k0,k0)的过程
    p=r1*n0*k1;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Val[n0]=EE(Val[n0],W);
    //将X2(k0,k0)通过X(k1*r1+k0)恢复为X(k)的过程
    Xout[k1*r1+k0]=add(Xout[k1*r1+k0],Val[n0]);
             } //end for(n0=0)
         } //end for(k0=0)
      } //end for(k1=0)
   return ;
}
float    ResultFFT[Num];     //定义FFT输出的幅值
struct   Compx Source[Num];  //定义FFT的采样点存放数组
struct   Compx Result[Num];  //定义FFT的运算结果存放数组
int main()
{
unsigned int r1=10,r2=10;
//------------------
int i;
int milseconds1 =0;
int milseconds0 =0;
int icounter = 0;
//-------Window系统的时间变量-----------//
SYSTEMTIME sys;
while(1)
{
   GetLocalTime( &sys );
   milseconds1=sys.wMilliseconds;
      if(milseconds1 != milseconds0)    //以此为1kHz的采样频率;
   {
   Source[icounter].real  = sin(2*Pi*Fn*icounter/1000)+0.5*sin(2*Pi*(5*Fn)*icounter/1000);   //采样信号的实部
      Source[icounter].imag=0;                               //采样信号的虚部为0
   printf("%.4f , ",Source[icounter].real);
   printf("%d\n",icounter);
   milseconds0 = milseconds1;
   icounter++;
   if(icounter >= Num)                     //每次采集到Num个点,进行一次FFT变换
   {
     FFT(Source,Result,Num,r1,r2);   //采用任意基数的FFT变换
     printf("\nFFT分析结果:\n");
     for(i=0;i<Num;i++)
     {
      printf("%.4f",      Result.real);
      printf("+%.4fj    ",Result.imag);
     }
     printf("\nFFT的原始幅值:\n");
     for(i=0;i<Num;i++)
     {
      ResultFFT=sqrt(pow(Result.real,2)+pow(Result.imag,2)); //计算FFT变换后的幅值,为原始的FFT模值
      printf("%.4f     ",ResultFFT);
     }
     printf("\nFFT的实际幅值:\n");
     ResultFFT[0] = ResultFFT[0]/Num;         //换成实际幅值时直流量除以Num
     printf("%.4f     ",ResultFFT[0]);
     for(i=1;i<Num;i++)
     {
      ResultFFT = ResultFFT/(Num/2); //换成实际幅值时交流量除以Num/2
      printf("%.4f     ",ResultFFT);
     }
     printf("\n运行结束n");
   }
   }
}
}
运行结果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找到了一段靠谱的程序,推荐给大家:
/*****************fft programe*********************/
/*混合基FFT算法*/
//by SC07023029 吕娴娜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struct compx
{
        double real;
          double imag;
} compx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
        struct compx b3;
        b3.real=b1.real*b2.real-b1.imag*b2.imag;
        b3.imag=b1.real*b2.imag+b1.imag*b2.real;
        return(b3);
}

struct compx add(struct compx a,struct compx b)
{
        struct compx c;
        c.real=a.real+b.real;
        c.imag=a.imag+b.imag;
        return(c);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int r1,int r2 )

{
        int k0,k1,n0,n1;
        double p ,ps ;
        float pi;
        struct compx v[N],w,t;
       {
     for (k1=0;k1<=r1-1;k1++)
    {
        for(k0=0;k0<=r2-1;k0++)
        {
         pi=3.14159;
         for(n0=0;n0<=r2-1;n0++)
         {
             for(n1=0;n1<=r1-1;n1++)
             {
              p=r2*n1*k0;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t=EE(xin[n1*r2+n0],w);
              v[n0]=add(v[n0],t);
              }
              p=n0*k0;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v[n0]=EE(v[n0],w);
              p=r1*n0*k1;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v[n0]=EE(v[n0],w);
         xin[k1*r1+k0]=add(xin[k1*r1+k0],v[n0]) ;
         }
       }
    }
  }
return ;
}

楼主:
以下是主程序:
/*****************main programe********************/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float  result[257];
struct  compx s[257];
int   Num=16;
int r1=4,r2=4;
const float pp=3.14159;

main()
{

int i;
printf("原序列:\n");
for(i=0;i<16;i++)
{
s[i].real=sin(pp*i/32);
s[i].imag=0;
printf("%.4f    ",s[i].real);
}

FFT(s,Num,r1,r2);

for(i=0;i<16;i++)
{
printf("%.4f",s[i].real);
printf("+%.4fj    ",s[i].imag);
}
printf("\n功率密度:\n");
for(i=0;i<16;i++)
{
result[i]=sqrt(pow(s[i].real,2)+pow(s[i].imag,2));
printf("+%.4f    ",result[i]);
}
scanf("2");

}

网友A:
基4 基16 基64 的都有
看复数乘法计算量 并不是越大越快

仔细看看这句
for(i=0;i<16;i++)
每次 都做16点 基二方法的快速DFT
这样 也行?

真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4 基16 基64 的都有
看复数乘法计算量 并不是越大越快

没明白您的意思。虽说该程序是N=16,分为4x4的方式,但是也可以是N=15,分为3x5的方式,不是你说的基2基4的FFT。

楼主:
程序已经调试完成,已结贴,谢谢!

网友A:
当别人 给你指出来的时候
不能够仔细 查找问题 自得洋洋
:shut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别人 给你指出来的时候
不能够仔细 查找问题 自得洋洋

for(i=0;i<16;i++)
意思是就有16个点,分成4*4,计算一次就结束,不是每次都做16点的FFT。此程序的FFT是一种N=P*Q的方式,16个点也可以分成2*8,或者1*16,跟基2没什么关系,我讨论的是任意数为基的FFT分解方法,基2基4基16等等都仅仅是个个例,希望你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