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14-08-07):
各位,有没有推荐的4-20MA的高精度的电流采集电路或是低成本的芯片啊!
还有就是帮忙可难看这个电路的作用,输入时电流量!
谢啦!

网友A:
输入是电流量的话,用上面的电路可以完成IV转换;
输出的可能是负电压,后面再加一级电压变换;
精度要求高:
选择精度高,温漂低的电阻,还有好的运放和AD等,软件适当做些滤波算法……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我还是有点没有搞明白上述的电路时怎样实现IV转换的,能说明下原理吗,还有这样做的原因是会比一般直接用采样电阻直接采样精度更高些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是我还是有点没有搞明白上述的电路时怎样实现IV转换的,能说明下原理吗,还有这样做的原因 ...

https://bbs.21ic.com/icview-769206-1-1.html
看看我发过的资料,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B:
推荐用仪表放大器。电流转电压的原理无非就是利用电阻。然后电流通过这电阻转换成电压了。然后对电压处理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C:
I*R=U这就是电流电压转换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模电课本上的我最近也在做电流转换,根据虚短原理2脚的电压为0V,电流从左向右流过Rf时根据欧姆定律1脚的电压为0-I*Rf。若放大器单电源供电可以给3脚一个合适的偏置。https://bbs.21ic.com/icview-782554-1-1.html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是模电课本上的我最近也在做电流转换,根据虚短原理2脚的电压为0V,电流从左向右流过Rf时根据欧姆 ...

恩恩,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