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偶尔复位

楼主(2014-08-07):
单片机控制一个负载,,当负载不工作的时候电流几ma ,但是当负载工作的时候,电流瞬间到几A(最大可用到5A),电池瞬间拉低。。单片机有的时候就复位了。。。。求助。。。

网友A:
单片机与电池之间加个二极管,滤波电容放在单片机这边,

网友B:
二极管 并联大电解

网友C:
不是简单措施就OK的,要先测试数据,然后计算分析,然后找方案。
要有实际电路才行。

确实,要看电源端的图形怎么样再定,要改良电源的输出响应能力。

网友D:
2L,3L很有效,二极管用萧特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L,3L很有效,二极管用萧特基的。

用了肖特基 +电容 还是偶尔会复位

网友A:
电容用了多大的?
要先搞清楚是电源电压瞬间被拉低导致的复位,还是负载瞬间启动的电磁干扰导致的复位,

网友E:
1.没有考虑 驱动 负载 电源的关系,这种情况电池容量不足
2.单片机没有做好掉电措施

网友C:
我说了,你的信息太少,狗皮膏药解决不了问题。
你自己不去测试,没有原理图,能解决问题的话只是运气。

网友C:
MCU是否和负载同一个电源?
瞬间跌落,波形有吗?1毫秒?100毫秒?还是1S?幅度多少?

网友F:
单片机 单独用个稳压IC 比较好 电池拉低瞬间 稳压器输出的电压是稳定的 电池应用系统基本上都采用DC-DCIC 处理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了肖特基 +电容 还是偶尔会复位

电压因负载突变而瞬间跌落,用这种方法见效。如果还同时伴随电磁干扰,那同样也可以使单片机复位,那同时也要排除电磁干扰,一般在干扰处采取措施要容易得多。根据我的经验,你的问题可能还是电压因负载突变而瞬间跌落,先加大电容试试看。用示波器看看,可以减少误判。MCU的电源脚接0.1的电容。

网友G:
负载抽电流的话,还是电容加的不够大。这个要测试的。

网友H:
瞬间电流过大的话,负载是否可以接受电流缓慢上升。如果可以的话,请添加负载换启动电路!

网友I:
这个问题是电源的瞬时负载能力不够,导致电源电压跌落,使单片机复位。首先是增大电池的能力,第二可按照二楼、三楼的建议带电池和单片机的电源间加一个二极管,并建议用超级电容代替滤波电容。

网友J:
是什么负载那么大的电流,加大电源的输出电流大于5A,建议最好选用7A以上电流输出的电源,电容的放电时间很短很难满足的治标不治本。。。

网友K:
电源要能够承受住首先。另外你的负载是什么样的。上个图。或者考虑负载供电用另外的大功率电源供电

网友L:
了肖特基 +电容,要不MCU用一个LDO来

网友M:
单片机是低电平驱动吗?加个光耦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不是简单措施就OK的,要先测试数据,然后计算分析,然后找方案。
要有实际电路才行。 ...

赞一个,这才是做设计的!

网友O:
负载加软启动电路;
直接切换控制,把电源电压拉低了,可能是由于电压过低导致复位;

网友P:
负载没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