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飞思卡尔芯片作为下位机,那么win7下USB上位机怎么写?

楼主(2014-08-07):
飞思卡尔芯片作为下位机,那么win7下USB上位机怎么写?
这里我有几个问题:
1. 飞思卡尔芯片的驱动要自己写么?如果要写,怎么写呢?
2. VC下开发这一类的上位机有相关的类库么?如果没有类库,自己怎么办呢?
3. 如果有例子,更希望获得一个。

网友A:
你好,楼主!
你是要用Kinetis作USB方面的开发吗,但是USB的内容太广啊,不知道你想要的方面的应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usb上下为机通信,让K60作为下位机,PC作为上位机。

网友B:
这个很容易啊,用开源的libusb  http://libusb.or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usb上下为机通信,让K60作为下位机,PC作为上位机。

上位机肯定你要自己写啊,但是上位机开发的难易程度,其实跟你用K60做什么样的USB device很有关,
举个例子,如果你只是要完成USB转串口的功能,即USB不用外加USB转串口芯片,就可以像串口一样与电脑通信,这时你的上位机其实就是一个串口调试助手一样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usb上下为机通信,让K60作为下位机,PC作为上位机。

但如果你要把K60做成鼠标或者键盘,这样的HID类设备,也是可以与PC通信的,但是这样的上位机就与USB转串口的上位机不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usb上下为机通信,让K60作为下位机,PC作为上位机。

还有关于上位机设计的建议,如果楼主只是想实现不是很复杂的功能,而且又不想化很多的时间在软件方面,可以试试图形化编程工具,如labview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做个usb上下为机通信,让K60作为下位机,PC作为上位机。

上位机的话,网上应该有现成的,可以直接下,关键是下位机设计,如果FSL有现成的例程的话,那就最好啊!

楼主:
我上下位机,想用usb直接通信。上位机主要向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AD采集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上下位机,想用usb直接通信。上位机主要向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AD采集的数据。 ...

那你要分下来学习,下位机USB,我们的芯片是有专门的USB驱动,你可以到官网下载一个Freescale USB stack, 然后先调通下位机。
上位机看你用什么编写,然后再找些相关的资料查看学习。
这个是要慢慢学,慢慢调的。

楼主:
飞思卡尔有例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下位机,想用usb直接通信。上位机主要向下位机发送控制命令,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AD采集的数据。 ...

好的,我明白了你的需求,我建议你使用USB CDC类,将USB转换成串口功能,而且飞思卡尔有提供USB stack给客户下载,里面就有针对不同MCU的型号的相关例程。
USB stack 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MEDICALUSB&fsrch=1&sr=8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有例子么。

如果还有问题,那么继续交流!

楼主:
我不想要转成串口,就直接用USB对USB。

网友B: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用HID,给你来个参考吧,我这个例子用的QT,你也可以用VC,用libusb不用开发PC端的驱动程序。http://www.cnblogs.com/dong1/p/3524777.html

网友B:
最好的MFC的USB HID例子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C:\Keil\ARM\Utilities\HID_Client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MFC的USB HID例子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C:\Keil\ARM\Utilities\HID_Client

hid的传输效率太低了,不能进行bulk传输是硬伤啊

网友B(点评):
看需求和应用场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想要转成串口,就直接用USB对USB。

硬件是USB对USB的,符合你要求的,只是Window操作系统会把它当做串口来处理,这样的上位机就可以找个串口调试助手类似来替代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id的传输效率太低了,不能进行bulk传输是硬伤啊

如果传输的数据不是很多的,且对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话,HID是可以作为一种USB与PC机通信的一种方案的。

楼主:
对,我发现我更想知道K60的USB的驱动怎么写了。有例子么?
先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传输的数据不是很多的,且对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话,HID是可以作为一种USB与PC机通信的一种方案的。 ...

其实都是希望能有bulk传输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幸的是那么多的公司总是不能提供一个可以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给大家用(好像atmel有一个不过是cdc类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都是希望能有bulk传输的解决方案,但是不幸的是那么多的公司总是不能提供一个可以有数字签名的驱动给 ...

Bulk传输的通信解决方案,印象中很多都是基于CDC类的,你说的具有数字签名的驱动能方便解释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Bulk传输的通信解决方案,印象中很多都是基于CDC类的,你说的具有数字签名的驱动能方便解释一下吗? ...

具有数字签名的驱动才能被windows系统信任,否则新的系统已经拒绝了没有数字签名的 驱动程序了 ,
鉴于bulk驱动程序具有很大的通用性,其实厂家完全可以以demo板的形式出一个bulk驱动,向微软申请数字签名,这样大家使用usb就很方便了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具有数字签名的驱动才能被windows系统信任,否则新的系统已经拒绝了没有数字签名的 驱动程序了 ,
鉴于bulk ...

其他公司我不太了解,FSL有提供CDC的驱动,一个inf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其他公司我不太了解,FSL有提供CDC的驱动,一个inf文件。

st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公司我不太了解,FSL有提供CDC的驱动,一个inf文件。

FSL提供的东西在哪里呢,大侠。

网友F:
引用 楼主:
FSL提供的东西在哪里呢,大侠。

在FSL提供的USB CDC例程中,都会有inf文件提供的,你可以搜索以下,后缀名为inf

网友F:
引用 楼主:
FSL提供的东西在哪里呢,大侠。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MCU到FSL下载对应MCU的USB CDC例程包,里面都会有inf文件提供,如果找不到,在论坛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好的 ,结贴。各位大侠由于分少。只能给部分,请见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我发现我更想知道K60的USB的驱动怎么写了。有例子么?
先谢谢各位大侠。 ...

楼主,USB的驱动是Window等操作系统提供的,K60怎么能有驱动呢?
你说的应该是K60的相关USB应用的例程吧?

楼主(2014-09-23):
是的。虽然结贴,你那里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