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s1118芯片 通过pic16f877a 无法实现

楼主(2014-08-07):
刚从TI申请了几块ads1118的样片,可是自己通过spi编写的程序总是无法通过,不管采样管脚接地还是VCC采样的得到的值总是显示同一个值,二楼贴上代码,希望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
这是代码,在线等,希望大神下载下去看一下,做了两天了,通过io口模拟也没有通过,急死了

楼主:
版主,不知怎么的帖子变成了结贴状态,不知道怎么改回去?@yewuyi @兰天白云

网友A:
我这边看到的没有结贴啊;
用示波器看下时序,和芯片资料所要求的时序对比,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不知怎么的帖子变成了结贴状态,不知道怎么改回去?@yewuyi @兰天白云   ...

你没搞错吧?

你TI版面的帖子问PIC版的版主?

另外,你的帖子当前显示状态就是未结贴。

楼主:
囧,因为两边都发了,搞混掉了

网友C:
你用示波器看他的时序对不对吧。另外注意延时的问题。

网友D:
1.优先考虑硬件的连接,最好参考官方的电路图
2.其次考虑PIC的配置,这个芯片有点不好搞
3.最好抓波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