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我手上有一个已经用AD画好的PCB图,但是原理图没有。现在需要修改部分连线,可能还要加入一些元件,在不修改其它地方的情况下,能不能加入这些修改?这个PCB图是用原理图生成,手动布线的,断掉一些连线时会有电气连接提示,如何去掉这些提示,加入新的电气连接?

网友A:
可以直接将你需要添加的器件从库里调出来,添加到设计中,然后增加网络连接关系。

楼主:
恩,昨天自己尝试着做出来了,主要在修改网络连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