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菜鸟求教

楼主(2014-08-07):
本人菜鸟一枚,跟着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学习PCB画板,因手里有一个小板,基本没有什么逻辑,原理图画完,也已经转换到PCB中,但是元件的位置大不知道如何确定,需要手动量么?大家抄板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原理图画完要做封装的,封装做完了导入到PCB中,然后接可以画了。
任何一个器件都要有封装,封装可以自己根据实际器件测量,也可以看人家说明书里的尺寸。尤其是管脚,一定不能弄错。
另外,很多器件手册给了尺寸,有可能是底视图,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画完要做封装的,封装做完了导入到PCB中,然后接可以画了。
任何一个器件都要有封装,封装可以自己根 ...

封装什么的完事了,我转换到PCB环境了,我就是问下我想做出和我手里板一样的板,也就是抄板,元件的位置如何确定?要用卡尺量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封装什么的完事了,我转换到PCB环境了,我就是问下我想做出和我手里板一样的板,也就是抄板,元件的位置 ...

要做得跟别人的一模一样应该是只能用卡尺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什么的完事了,我转换到PCB环境了,我就是问下我想做出和我手里板一样的板,也就是抄板,元件的位置 ...

1 找器件说明书,里面一般都会有封装。
2 自己去量。一般情况下,管脚的间距都是标准的,举个例子:端子的间距有2.54/3.50/3.81/5.04.......

网友C:
跟他做个一模一样的没什么意思的  大体位置差不多就成了
你要做一摸一样的 拿着你的板子去中关村 直接抄板就行了
保准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找器件说明书,里面一般都会有封装。
2 自己去量。一般情况下,管脚的间距都是标准的,举个例子:端子 ...

恩,元件封装找数据手册这个还好找些,就是有些件(比如:排针,端子(可以向外接线的那种,我这个板子中这个端子的间距是200mil),按键这些小东西的封装不是很好找,还有USB口,DC口我还没有找他们的封装)这些件的间距知道后我想知道他的引脚是多少呢?焊盘内径该多少,外径一般多少?
首先谢谢看见未来的回复,不过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元件的位置如何确定,不是元件的封装如何确定。当然我刚才提到的小件的封装我还在寻找,不知能够告诉,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他做个一模一样的没什么意思的  大体位置差不多就成了
你要做一摸一样的 拿着你的板子去中关村 直接抄板 ...

我是个菜鸟在练习画板子,因为这个板子是和别的板子有连接的,所以排针的位置是要确定的,我想不到除了自己测量之外又什么好的办法确定其位置,所以来问问。
至于去中关村么,我就是拿个板子在练习,去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D:
不需要量。郭天祥当时量是因为他那是教的都是最基础的。现在基本的期间网上绝对能下得到。或者PDF会给尺寸的。不需要量。你把别人的接过来就好了。然后摆放元器件连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量。郭天祥当时量是因为他那是教的都是最基础的。现在基本的期间网上绝对能下得到。或者PDF会给尺寸 ...

额,可能我看的不仔细,**量哪里了?你说的尺寸是器件的封装尺寸吧,封装有数据手册的当然好画,像排针,端子,按键,USB口,DC口什么的我没有找到他们的数据手册,而且像排针间距我知道,可排针的针孔该多大,我焊盘内径还设置多少,外径多少(纯菜鸟望勿喷)。
我这里说的量是我要抄板,我元件的位置如何确定,不是封装尺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个菜鸟在练习画板子,因为这个板子是和别的板子有连接的,所以排针的位置是要确定的,我想不到除了自 ...

那个板子是你自己画的吗  有PCB吗
如果有可以导入或者复制进去比对一下
如果没有 卡尺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元件封装找数据手册这个还好找些,就是有些件(比如:排针,端子(可以向外接线的那种,我这个板子中 ...

抄板,要看你怎么抄。
如果连PCB都要一模一样的话,那就直接拿给专业抄板公司,保证连走线到器件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只是抄原理图,自己画PCB,那么你想怎么放置元件都可以,前提是不能瞎放。
画PCB板,元器件怎么放置,这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需要综合考虑一些情况。
比如,接插件,一般都是放置在PCB边上,与外界有联系的话,靠近壳体开口的位置(尽量)。这只是
一个抽象的,想要放置好器件,需要积累的,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学到的。
加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可能我看的不仔细,**量哪里了?你说的尺寸是器件的封装尺寸吧,封装有数据手册的当然好画,像排 ...

这些固然没有数据手册。但是这些更普通的网上下的也太多了吧。看中合适的然后粘贴到自己的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固然没有数据手册。但是这些更普通的网上下的也太多了吧。看中合适的然后粘贴到自己的库里面 ...

谢谢,但是我想问下因为按键也有好多种,我如何区分他们封装,从网上下载后再自己量下核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要看你怎么抄。
如果连PCB都要一模一样的话,那就直接拿给专业抄板公司,保证连走线到器件位置都是 ...

一看你就是高手,能问下画板子的经验么?你是如何学习的?多看?多画么?(哪里可以找到别人画PCB图义工参考)。最后想问下画板子一般到什么地步够用,一般就好?2层?4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是高手,能问下画板子的经验么?你是如何学习的?多看?多画么?(哪里可以找到别人画PCB图义工 ...

我不是高手,但这里高手很多。
我也没什么经验,多积累。

网友E:
建议你先练习画几个完整的板子以后,再抄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想问下因为按键也有好多种,我如何区分他们封装,从网上下载后再自己量下核实么? ...

见多了你就知道如何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多了你就知道如何区分了。

你这个回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这里高手很多。
我也没什么经验,多积累。

就是不知道如何积累,方法对不对。大家一起进步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先练习画几个完整的板子以后,再抄板

谢谢,我就是一个纯新人,不知道如何学,自己瞎搞!能问下我手里没有画好的PCB文件,我想找一些自己画,然后再参考别人画好的来找自己不足,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板子可以供我这个新人练习什么的?不胜感激

网友E:
画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

谢谢有时间我画一个,到时候大家来给指点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