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解AVR GCC汇编中一句rjmp .+0这句语句里.+0的意思

楼主(2014-08-07):
rjmp .+0这句我是从某个内嵌汇编的C程序看到的,里面的注释是说这个语句相当于执行了两次nop指令。rjmp需要花费2个时钟周期。
rjmp是相对跳转指令,我翻看了avrgcc手册里面的没有讲关于这个小圆点"."的用法,这里的.+0我就实在理解不到他要表达什么,我看其他地方还有rjmp .+2的,"+"加号表示可读可写,那么前边那个"."又代表什么呢。
求汇编大神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 表示当前 pc 值,+ 就是加,跟什么“可读可写”风马牛不相及。
rjmp .+0是死循环了。
rjmp .+2是跳转到下一条指令,因为rjmp 指令本身长度是两字节,这个rjmp实际上啥也没做,这才是相当于两个nop,跟这个写法完全一样:
  1.     rjmp .L1
  2. .L1:
匿名
老师我不知道 你教教我被
匿名
aad三四岁飒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表示当前 pc 值,+ 就是加,跟什么“可读可写”风马牛不相及。
rjmp .+0是死循环了。
rjmp .+2是跳转到下 ...

rjmp .+0确实可以起到跑2个nop的作用,然后执行完会紧接着跑下一条指令。
我用AVR stdio仿真测试过了。不会进入死循环。
还有的就是这句rjmp .+0我是在一个控制灯的时序的程序里找到的,他是在C里面嵌套汇编。
然后程序并没有任何卡住的现象,可以一直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