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CCS的Graph功能

楼主(2014-08-07):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CCS的Graph功能怎么用?我用的是CCS5.5版本的。
我现在希望在硬仿的时候,用Graph做到一个虚拟示波器的功能,比如我程序里面每10KHz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里面两个全局变量VAL1,VAL2得到更新,我想在PC上面直接观察VAL1和VAL2几秒钟内的连续波形,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有知道的大神,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详细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只要把每次中断的数据存到一个数组里边就可以实现,祝好!

网友B:
在graph中是可以显示两个界面的    用于你的两个变量显示
在设置变量显示的地址时记得加上&符号  buffer设置1就可以啦
如果你要连续不断地显示波形   必须在你代码循环中打断点
然后全速运行    每到断点处一次   显示波形将更新一次
当然你的仿真器稳定性一定要好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做的是伺服控制的项目,想要测试的是伺服电机在连续运行状态下的变量更新,要是用断点的方式恐怕是不行的,只有这种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