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内核编译

楼主(2014-08-07):
我使用官网的i.mx6开发板,根据《i.MX 6Dual/6Quad SABRE-SD Linux User's Guide》中的描述编译内核时使用make imx6_defconfig,我执行完毕后执行make menuconfig命令,发现在system type-> Freescale MXC Implementations中已选中的为
Support i.MX 6Quad Armadillo2 platform
Support i.MX 6Quad SABRE Lite platform
Support i.MX 6Quad SABRESD platform
Support i.MX 6Quad SABRE Auto platform
Support i.MX 6Quad HDMIDONGLE platform
内核编译完毕后烧录到板子中,怎样才能确定使用的是哪个platform?我如果修改外设的配置,应该修改\arch\arm\mach-mx6目录下的那个.c和.h文件?

网友A:
楼主你好,看到你这个是单独编译的,这里你编译好uImage是这几个平台都是支持的。在板子启动的时候,u-boot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外设的话应该是在plat-mxc中,关于Linux BSP的详细内容你可以查一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设的话应该是在plat-mxc中,关于Linux BSP的详细内容你可以查一下文档:。

这个文档我手上也有,我不明白的是不同的u-boot启动内核时给内核传递参数了?不然每个platform中都有MACHINE_START,内核启动时调用那个MACHINE_START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文档我手上也有,我不明白的是不同的u-boot启动内核时给内核传递参数了?不然每个platform中都有MACH ...

楼主你好,u-boot起来以后kernel才启动,kernel的相关的一些启动参数是在u-boot中设置的。还有不同的板子会有对应的u-boot使用。要根据板子来编译对应使用的u-boo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