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14-08-07):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我们菜鸟做模电有什么好的思路吗,就是三板斧:书上找电路,网上找参数,实验调试凑结果。有没有更好的做法?现在电容电阻如何选择大小也不太清楚,都是随便拍脑袋的。。。。

比如我现在做电流放大电路,输入电压1-10V,输出电流要求50-100mA,由于输入电流最大才4mA,找了一个通用的分压式共集电极放大器,不知道Ag怎么通过电路来实现设计。β如何设置为固定值?不知道电容、电阻参数要如何设计和选择?

麻烦大家教教我设计思路,多谢了

网友A:
参考电路很重要啊

当然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设计更重要,这样才有提高

网友B:
看来没有受过系统训练,那先找个大致符合你要求的电路,慢慢改吧。

网友C:
建议你看看小鬼子的《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D:
推荐你看“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教程”
这份视频教程讲解了电子世界从入门到精通的核心内容。主讲人以自己实际完成的项目为讲解对象,摒弃了传统教学方式-即对书本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读。由易而难地讲解了原理图的设计,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及从工程和经验的角度教大家怎么去理解设计中的每一个元器件、教大家怎么去入手一个新项目,怎么去设计和架构原理图,怎么让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充满竞争力等。无论多深奥的理论通过讲解一听便懂并运用,同时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收听者会得到很大提升,不再似是而非、一知半解。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独立做项目的能力。
第一部免费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3204500172
第二部和第三部、第四部视频已在淘宝发布http://fcsddz.taobao.com ,所有看过这些视频的人都给与了高度评价。
第五部将讲解是示波器研究波形,第六部讲解电源技术,知识点会不断深入下去。
主讲人张飞老师是模电行业的专家,有着深厚的模电设计经验,在他的讲解下您肯定会得到快速提升。
有技术问题可以联系其本人QQ#437521793,邮箱songshanguiren13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