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PWM

楼主(2014-08-07):
求教大神:我如果用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比较器LM393输出SPWM波,那SPWM波的峰峰值与什么有关

网友A:
接近电源电压
比较器啊。。。

网友B:
SPWM波的峰峰值基本等于电源电压,比较器用上拉电阻的,可以作为高电平用没有问题。。

网友C:
1、跟正弦波和三角波的幅值有关,一般情况需要正弦波略微小于三角波幅值,
2、跟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D:
和芯片的幅频特性也有关系,参考下曲线

网友E:
SPWM波的峰峰值  就是 "电源" 电压
而其均值有正弦特性, 才叫做 SPWM.

用正弦波和三角波通过比较器 输出SPWM波, 这是可行的, 也是书本讲解 SPWM 的原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WM波的峰峰值  就是 "电源" 电压
而其均值有正弦特性, 才叫做 SPW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