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充電、无线充電]
世平推出 Fairchild、ON、TI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4-08-07):
世平推出 Fairchild、ON、TI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2014-08-04

标籤 :  电源适配器  |  Adaptor

随着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大,处理器的性能越来越强并升级多核,为保证续航,手机的电池容量也变大,这样充电时间不可避免的会变长,如何缩短充电时间成为手机的一大瓶颈。

当前的解决办法是快速充电技术,这是一种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有效提升充电效率的办法。为抢攻快充应用商机,世平集团推出 Fairchild、ON、TI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目前大家熟知采用快速充电技术的产品是 OPPO 的 Find 7 ,OPPO 的官方数据称,只需要 30 分钟就可以将 Find 7 的电量从 0 充到 75%,充电5分钟就可以让Find 7保持通话2个小时。

另外,高通表示新款搭载高通平台的手机都将会有快充功能,高通新的的快充协议为Quick Charge2.0,可提高 75% 充电速度。与此同时,MTK 也发布了省时高达50% 的快充协议 Pump Express。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框图:

世平集团推出以下快速充电解决方案(依主芯片厂牌字母排序):
一、输出 5V/5A Fairchild FAN501 + FAN6230 25W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二、输出 5V/5A ON NCP1247 + NCP4303 25W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三、输出 5V/5A TI UCC28740 + UCC24610 25W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
一、输出 5V/5A Fairchild FAN501 + FAN6230 25W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1. 方案框图

2. 方案特点
  • 输出短路保护
  • 毫瓦节省技术提供超低的待机功耗,很容易满足“能源之星 V5.0”
  • 恒压控制时,根据输入电压,有两段固定的 PWM 工作频率 140kHz/85kHz
  • 高压启动
  • 断续和连续工作模式实现恒流控制,无需次级反馈电路
  • 在连续工作模式有较高的功率密度和转换效率
  • 调频减少 EMI 噪声

3. 方案照片

楼主:
二、输出 5V/5A ON NCP1247 + NCP4303 25W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1. 方案框图

2. 方案特点
  • 通过频率反走和跳周期模式,减少待机功耗
  • 可通过光耦触发低功耗关闭模式
  • 无损过功率补偿
  • 基于定时器的过功率保护
  • 输出短路保护
  • 动态自供电的高压启动
  • 欠压监测功能
  • 有源 X2 电容放电
  • 严重故障时闩锁
  • 自动恢复或闩锁选择的过流保护
  • 空载待机能耗 < 30 mW
  • 可调功率过载保护

3. 方案照片

楼主:
三、输出 5V/5A TI UCC28740 + UCC24610 25W 快速充电解决方案
1. 方案框图

2. 方案特点
  • 少于 10mW 无负载功耗能力
  • 针对恒定电压 (CV) 的光耦合反馈,和针对恒定电流 (CC) 的初级侧调节 (PSR)
  • 在线路和负载上实现 ±1% 电压调节和 ±5% 电流调节
  • 700V 启动开关
  • 100kHz 最大开关频率可实现高功率密度充电器设计
  • 针对最高总体效率的谐振环谷值开关运行
  • 简化电磁干扰 (EMI) 兼容性的频率抖动
  • 针对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 (MOSFET) 的已钳制栅极驱动输出
  • 过压、低线路和过流保护功能

3. 方案照片

欲了解更多世平集团代理产线讯息,欢迎与我们连络或浏览世平集团网站,谢谢。

网友A:
好牛X的感觉。

网友B:
快速充放电,有多快?

网友:
竟然有固态电容,这个就高端大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