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LPC23XX的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4-08-07):
我用的是ZLG的TinyARMT23的模块开发板,芯片LPC2387,上面已经移植好UCOS系统了。现在想做个以太网的TCP协议。我先用的例程比较简单的程序,了解下sokect的编程。但我用例程,模块板子作为服务器,PC作为客户端,两者却不能通信,只是PC的本地连接一会识别,一会断开。下面是我的任务程序,求大虾帮看看,谢谢了。
void TASK0(void *pdata)
{
    struct    sockaddr  serveraddr, clientaddr;
    SOCKET     s;
    int        ei;
    INT8U      Temp;                                                    /* TCP状态顺序号                */
    INT32U     LenNet;

    pdata = pdata;

    serveraddr.sin_family  = 0;                                         /* 设置服务器端IP和端口         */
    serveraddr.sin_addr[0] = GucMCU_Ip [0];
    serveraddr.sin_addr[1] = GucMCU_Ip [1];
    serveraddr.sin_addr[2] = GucMCU_Ip [2];
    serveraddr.sin_addr[3] = GucMCU_Ip [3];
    serveraddr.sin_port    = GusMCU_Port;

    while (1) {
        s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TCP_PROTOCOL);                 /* 建立TCP通信SOCKET            */
        if (s != SOCKET_ERROR) {
            break;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10);
    }
    while (1) {

        ei = bind(s,(struct sockaddr *)&serveraddr,sizeof(serveraddr));
        if (ei != SOCKET_ERROR) {
             break;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10);
    }
    while (1) {
        ei = listen(s, 2);                                              /* 设定监听的连接数             */
        if (ei != SOCKET_ERROR)  {
           break;
        }
    }
    while (1) {
        Temp = accept(s, (struct sockaddr *)&clientaddr, (int *)sizeof(clientaddr));
        if (Temp != SOCKET_ERROR) {
                                                                        /* 确保服务器处于连接状态:     */
            while ((getsocktcpsta(Temp) == 3)&&(PHY_Connect() == PHY_CONNECT_OK)) {
               /*
                *   以TCP通信方式接收客户机端的数据:
                */
                LenNet = recv(Temp, TCP_rece_data, TCP_rece_length, 0);
                if (LenNet == SOCKET_RCV_ERROR) {
                   break;
                }
                else if (LenNet > 0) {
                    send(Temp, TCP_rece_data, LenNet, 0);               /* 把接收到的数据回发给客户机   */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close(Temp);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10);
            TCP_Abort(Temp);                                            /* 释放资源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 10);
       }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10);
   }
}

网友A(2015-01-30):
你这个例子有问题吧,前面有没有加arp广播,至少得通信上再socke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