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spi通信

楼主(2014-08-07):
用pic的spi编一个AD程序,需要写一个16位的数到芯片,用示波器发送的数据,图像在下面,想要发送的是0x40eb(0b0100 0000 1110 1011),上面的发送的数据SDO,下面是时钟信号线SCLK,为什么两个字节数据,时钟只有1个字节,中间低电平的是什么?

楼主:
版主,不知道为啥变成了结贴状态,能修改一下吗?@yewuyi

楼主:
程序在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不知道为啥变成了结贴状态,能修改一下吗?@yewuyi

你主题贴的悬赏分为0,BBS默认强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