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C16 有没有flash库函数

楼主(2014-08-07):
如题,求问MPLAB,编译器是c16,请问有没有操作flash的库函数

网友A:
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去库函数看看,这个一般都不是库函数,而是直接的本征函数,你可以在PIC.H中去找找,按照PIC.H中的引用和指定一路找下去,应该能找到,包括操作EEPROM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编译器安装目录下面去库函数看看,这个一般都不是库函数,而是直接的本征函数,你可以在PIC.H中去找找, ...

谢谢版主的热情回复,全部.h文件被我翻了一遍,没找到,只有编译器说明文件上有内建函数可以稍微用用,不过还是得自己写。最后吐槽下,MPLAB的操作方式简直反人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情回复,全部.h文件被我翻了一遍,没找到,只有编译器说明文件上有内建函数可以稍微用用,不 ...

反人类?

别人都用的好好的,不要挣不到钱怨社会,要自己反思自己搞的对不对。

你想找找操作内部EEPROM的本征函数看看,如果这也找不到,那只能说明你。。。。。。

如果找到了,那你同理找FLASH函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