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2DC应用,如何在限流模式里工作稳定,效率高?

楼主(2014-08-07):
如上图我需要一个输入3-35V  输出4.2V  0.3A的DC2DC电路给锂电池充电用
在WEBENCH® Designer上...输入需要得到上面的原理图
我做了PCB调试.现在的状态是如果用DC电源不限流时..转换效率可以达到75%..但是如果限流时效率就非常低.并且电感会有嘶叫声.
因为实际使用时输入端的电流其实是很小的...不到100mA.相对来说就是工作在限流模式,输入电压拉低到最低的3V左右.......应该怎么调试电路,让他能达到转换效率大于70%以上,或者更高??

另外一个电路我使用的是LM2577S 在限流模式下效率也可以达到70%以上..用LM3488的话..是想看看有没有效率更高的!!!!

网友A:
看资料介绍,效率可以达到88%;
不过没用过,你可以申请样品测试下;

网友B:
把限流电阻100mR 改成 33mR试试。去掉Rramp,降低Cramp。
另外3488开关频率高达400K,厂家推荐电感才10uH,而且两个电感是有强互感和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资料介绍,效率可以达到88%;
不过没用过,你可以申请样品测试下; ...

谢谢!  我这个电路已经有打样PCB了..实测效率在没有限流时效率是可以的..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限流电阻100mR 改成 33mR试试。去掉Rramp,降低Cramp。
另外3488开关频率高达400K,厂家推荐电感才10uH, ...

谢谢您的指导.!!!

我这个电路是根据TI网站那个网页设计的软件自动生成的..
现在的实物电感是两个独立的电感..
工作不正常的状态是当限流到100mA时就不正常...不限流的话..效率可以达到7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我这个电路是根据TI网站那个网页设计的软件自动生成的..

可能电流稍大时电感饱和了吧。
在一个磁芯里面做两个有互感的线圈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流稍大时电感饱和了吧。
在一个磁芯里面做两个有互感的线圈再试试 ...

我试了您的方法...无效
发现,当输入电流不够时,电压会被拉低到2.8V左右..这样输出的转换效率就降到22%
另外一个LM2577的电路..就没有这种情况..电感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流稍大时电感饱和了吧。
在一个磁芯里面做两个有互感的线圈再试试 ...

互感的线圈我还没有做过..没有这种磁芯,也没有设备....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