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之间有哪些通讯方式

楼主(2014-08-07):
两个单片机之间可以通过串口通讯,还有SPI,如果只用两根普通IO口的线进行通讯的话,该怎么通讯呢?

网友A:
你可以模仿IIC 一根数据线 一根时钟线 一个主一个从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主题和你上一个主题有没有关系呀

网友B:
做过通单线半双工通信方式,通讯协议采用类似NEC格式(合泰HT6221芯片)红外遥控协议方式,不过通讯时间长,通讯两个字节需要约45mS。

网友C:
串口通讯、SPI、I2C、并口通讯

网友D:
补充 单根数据线也可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模仿IIC 一根数据线 一根时钟线 一个主一个从

前提不是要有一个含有IIC总线接口的吗?还有哦,普通IO口传进来的数据怎么存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主题和你上一个主题有没有关系呀

我都忘记了上一个主题是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通讯、SPI、I2C、并口通讯

SPI至少三条线啊

网友C: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

网友E:
可以用模拟I2C

网友F:
串口 通信吧

网友G:
自己设计个

网友H:
两根普通IO口的线进行通讯的话,自定义通信格式协议

网友I:
可以通讯,加上地线就是三线了,参照标准的232串行通信,一根发送,一根接收,通信协议可以和232的一样。只是信号的电平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提不是要有一个含有IIC总线接口的吗?还有哦,普通IO口传进来的数据怎么存储呢? ...

就是得自己写接收函数
一位一位的接收移位就可以了
你可以度娘哪里问问IIC 能找到代码
那个就是IO口模拟的IIC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J:
时序时序

网友K:
单线都可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得自己写接收函数
一位一位的接收移位就可以了
你可以度娘哪里问问IIC 能找到代码

嗯嗯 有看到   谢啦   只是在纠结数据的存储

网友L:
又侃到数据存储上去了。数据怎么存储跟通讯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吧。如果是一个硬件设备的话,我们需要知道数据存储的地址。现在只是通讯,跟数据存储没有什么关联吧。通讯过来的数据可以是指令也可以是数据,有的是要存储的有的不需要,视情况而定。所以说通讯跟数据存储没有关联吧。

网友M:
通讯方式很多,如果你的mcu没有通讯模块的话,可以自己定义一种协议

网友N:
IO口模拟IIC从机太累,还是类似串口那种通信方式省事一些

网友O:
IIC是最常用的,还有就是串口,不过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