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白色的尺寸标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07):
显卡问题吧

网友B:
刷新下看看,10多年一直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同意刷新下试试

网友D:
奇葩!!!重装下软件试试!

网友E:
点住鼠标左键,把标注拉到空挡的区域,点住鼠标左键从左上角下拉,把标注覆盖起来,该区域会变色,同时按住键盘上的ctrl+delete就会删除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