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不做阻抗匹配,那么信号不是就全被pin吸收了吗,怎么会有反射?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具体电路和信号特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做阻抗匹配,那么信号不是就全被pin吸收了吗,怎么会有反射?

如果pin是高阻的,理想情况下其对信号的吸收率为0,你理解错了概念。现实中,高阻IO对信号的吸收率不可能为0,但也是极小的数值。反射与否跟IO无关,而是由信号频率和传输电路的参数共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in是高阻的,理想情况下其对信号的吸收率为0,你理解错了概念。现实中,高阻IO对信号的吸收率不可能 ...

谢谢回答,那假如说sin波在进入芯片之前一直走的50欧姆的阻抗,信号且完整,那么进入芯片的引脚时,信号会被反射吗?  我关心的就是这个sin信号能否完整进入pin脚,略微有反射是情理之中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in是高阻的,理想情况下其对信号的吸收率为0,你理解错了概念。现实中,高阻IO对信号的吸收率不可能 ...

假定芯片的输入电阻为20k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那假如说sin波在进入芯片之前一直走的50欧姆的阻抗,信号且完整,那么进入芯片的引脚时,信号 ...

都说了,那是无关量,反射是传输线路端点所致,不是IO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定芯片的输入电阻为20k欧

那么根据这个假定就可以算出吸收率,与50欧比,还是很小。另外,20K的输入阻抗不能认为是高阻,200K都不能,高阻输入的阻抗都是M欧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根据这个假定就可以算出吸收率,与50欧比,还是很小。另外,20K的输入阻抗不能认为是高阻,200K都不 ...

谢谢 也就是说信号的反射和IO无关 只是IO之前走线的原因
那我有见到过并联端接匹配的 靠近芯片处增加一个并联对地的电阻
此举是否是补偿信号线阻抗不连续?我的理解并联对地,那不是信号就通过电阻进入地了吗?那芯片还怎么接受信号?
问的比较小白,还望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说信号的反射和IO无关 只是IO之前走线的原因
那我有见到过并联端接匹配的 靠近芯片处增加一 ...

并联匹配电阻的阻值不是0,当然不会把信号旁路掉,而是防止信号在线路端口发生反射,这样反而提高了信号的信噪比。

网友B:
春阳老师所指的信号特性是指信号频率而言吗?

网友C:
这个和信号的频率、传输距离有关

网友D:
需要用50欧电阻做匹配。否则传输线就会像断开一样,产生100%回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用50欧电阻做匹配。否则传输线就会像断开一样,产生100%回波。

你这个方法,只是解决了传输线的阻抗匹配问题,并没有解决信号的传输效率。
一般芯片的高阻输入,阻抗特性是一个高阻的电阻和一个小电容的并联。
为了实现阻抗匹配,只能用LC网络实现。
任何阻抗匹配,如果用电阻,只会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方法,只是解决了传输线的阻抗匹配问题,并没有解决信号的传输效率。
一般芯片的高阻输入,阻抗特 ...

您的回答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扰,非常感谢。
正如您所说 假定传输线阻抗为Z0=R0+j0=R0,芯片阻抗特性 为 Z1=R1+jX1 欧姆
通过LC网络进行匹配 靠近芯片端的阻抗(由LC网络以及芯片内Z1构成)Z2满足什么条件时,信号传输效率可以最高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回答解决了我的一些困扰,非常感谢。
正如您所说 假定传输线阻抗为Z0=R0+j0=R0,芯片阻抗特性 为 Z1= ...

其实就是从匹配LC处往管脚看,总的阻抗是阻性,且等于50。
如果要懂,最好看看RF、微波的教科书。
实际计算过程比较复杂,最好用仿真工具计算。
当然,也可以手工计算,无非是器件的串联并联等效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从匹配LC处往管脚看,总的阻抗是阻性,且等于50。
如果要懂,最好看看RF、微波的教科书。
实际计 ...

明白了!
谢谢不吝赐教!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高阻拉到50欧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先并后串,如需要带代低通效应,先并电容后串电感。不懂计算的话可以用ADS的插件来计算,也可到网上下个smith软件,如需要考滤宽带、低Q值的话就得上多几个元件。

网友G:
用LCπ型或T型网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