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E0505隔离电源问题

楼主(2014-08-07):
使用0505作为模拟电源,芯片输入VCC=5V,输出的AVCC和AGND变为5.4~5.5V,差这么多,这个想象正常吗?

网友A:
自己用过的0505就是5V的。你这个精度太不高了吧。不过能用的话楼主凑合用吧。

网友B:
芯片资料传上来看看;
有稳压和非稳压的DCDC模块,如楼上所说,你这个输出值确实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资料传上来看看;
有稳压和非稳压的DCDC模块,如楼上所说,你这个输出值确实太差了; ...

好贵啊,38元呢,不能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过的0505就是5V的。你这个精度太不高了吧。不过能用的话楼主凑合用吧。 ...

是CAN隔离用的,后端接6N137和82C250y

网友C:
很多简易DCDC模块,根本就没有输出稳压功能,输出波动+-10%太正常了。你加上相当于 DCDC 额定功率 10% 的负载再测下输出电压看看,也许就掉下去了:lol:lol: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AN隔离用的,后端接6N137和82C250y

82c250另一端电压接5.5没关系的。

网友D(2015-09-10):
主要是你的后端太轻载了 0505的是非稳压的产品 建议后端加个假负载 或者选择功率更小的电源   有什么问题疑问可以联系 QQ 326456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