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抗干扰度测试

楼主(2014-08-07):
有一无线路由器,塑料壳,有RJ45接口,USB接口,请问做静电抗干扰度测试时,是做接触放电还是空气放电?

网友A:
一般都做吧?

网友A:
接触为主

网友B:
都需要做的

网友C:
都要做,接触6K 空气做8K。

网友:
如果是铁壳的交换机呢?

网友D:
铁壳做接触放电

网友E:
最近也在做这个,比较头疼,usb太脆弱了

网友F(2015-05-04):
一般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