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负载启动瞬间电源损坏

楼主(2014-08-07):
负载是24V的电磁阀,电磁阀启动的一瞬间,开关电源断电,电源芯片损坏。大侠帮忙指点一下。刚接触这个

网友A:
启动瞬间,功率大,坏也很正常;
想办法加保护吧;

网友B:
换更大功率的电源芯片

网友C: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而你的电源又没有过流保护功能?加个缓启动试试,避免占空比一开机就达到最大值。

你的电路图是不是画错了?光耦应该是一只脚接地,一只脚接FB,你这个接法我从来没见过,也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而你的电源又没有过流保护功能?加个缓启动试试,避免占空比一开机就达到最大值。

你 ...

不是所有IC都是拉电流,

网友D:
测一下DS波形和变压器初级电流波形

网友E:
变压器磁芯饱和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点气隙试试?

楼主:
我现在把后面输出电压的电容加到2200UF,负载启动的时候不会有问题,但是电压会拉到很低,本来是24V,负载启动后只有7V了,我想问一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开关变压器不合理造成的。带载能力差

网友F:
这大容量?…依据是什么?…
另外测试电磁阀的电感是多少?…并告诉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大容量?…依据是什么?…
另外测试电磁阀的电感是多少?…并告诉我、谢谢! ...

这个电容是我随便加的一个大的,只是想看把电容量加大会不会有改善,没有什么依据,刚刚上面说的负载加上去后电压拉低到7V,是我自己弄错了,是因为TL431坏了,输出本来就只有7V了。

手忙脚乱…哈哈

网友G:
初级偏置绕组加个过压保护;次级C13用电解电容?不会吧,这个地方没有用电解的,太大了,加个串联的阻容试试,10k, 100nF,另外,你的PCB LAYOUT也贴出来,不好的布局会加大不良发生的几率。

网友H:
输出反馈设计上感觉不对啊,设计输出24V,按你的电阻比输出是27.5V,还有电阻R6阻值太小,会导致光耦或431流过太大电流而烧毁的。  启动瞬间芯片烧毁的话你试试阻性负载,如果这样不烧毁的话应该是一次侧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