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拼板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画好一块pcb,现在想一块板子有三块同样的PCB。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1.把原来的全部选中然后Ctrl+C
2.点编辑里的特殊粘贴
3.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可以把“保持网络名称”和“复制的指定者”前打钩。
4.找到合适点按Ctrl+V即可
另外也可以选择阵列粘贴。

网友B:
楼上讲的很详细;
最好有图说明下;

网友A:
请看附件图片,这是我打开AD9自带的PCB档案做的一个案例。
1.第一张图片全选后复制。要找好你的基准点。我是用的原点。
2.第二张图是点编辑菜单里的特殊粘贴。
3.第三张图选择你所想要的功能,然后点粘贴。
4.第四张图里是你选择粘贴点后的结果,你可以看到所有对应的元件编号是一模一样的,包括走线,注意还有网络也是一样一一对应的。

网友C:
不用保留网络名称吧?那么多飞线,像什么玩意啊?

网友D:
就简单的复制粘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