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原理图更新到PCB中出现问题

楼主(2014-08-07):
altium designer中原理图更新到PCB中出现如图:原理图中C9有,为什么还被删除掉。J6是继电器,原理图和PCB都有,也是被删掉。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把pcb删了,重新update试一下。原理图器件最好打上电气节点。

网友B:
多折腾几下就行了。有时候会出现莫明的情况。

网友C:
是不是给C9和J6添加了新封装,有的altium designer版本会自动删除PCB中原有的封装,有的需要手动删除。当然除了以上简单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可能,像楼上说的,多折腾几下就行了。

网友D:
是不是有两个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