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

楼主(2014-08-07):
各位好友帮我看看该附件里面的U19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为什么总坏

网友A:
可能功率不够吧,当几个管子导通的瞬间;
加大和其相连的100欧电阻看看;

网友B:
这是一对推挽下臂管!…使用多长时间就坏?…换上新管是同型号?…同规格?…
上电测试:中点(两管交结)电压正常吗?…两管栅极应为Vdd一半左右…
如是产品、不要轻易更改电路…

楼主(2014-11-06):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对推挽下臂管!…使用多长时间就坏?…换上新管是同型号?…同规格?…
上电测试:中点(两管交结) ...

恩 呵呵 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换的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