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露出的铜皮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07):
请教
如小米盒子主板中的露出的方形铜皮是干啥的啊?
好像其它的主板都没有这样处理的
如下图红色方框内的

网友A:
没有看见有方形的铜皮,铜皮是黄色的呀,只看见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有方形的铜皮,铜皮是黄色的呀,只看见白色的。

红色方框内的啊,方形的哪些铜皮阵列啊

网友B:
过孔吧,不是直接露铜,可能是镀金或其他什么合金的。方便调试时接地的?调试时有问题接屏蔽用的铁皮?

网友C:
这个只是设计者的个人风格,于电参数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孔吧,不是直接露铜,可能是镀金或其他什么合金的。方便调试时接地的?调试时有问题接屏蔽用的铁皮? ...

不是过孔,调试接地一般不会用这么多啊,接屏蔽的地好像没有这么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设计者的个人风格,于电参数无关。

好像确实是挺酷的……
思来想去好像只有这么解释了……

网友D:
鉴于中国的镀金工艺(作风),还是不露出来的好!几年之后到处都是锈迹!

考虑1年内就行了。一年后手机没坏也想换了,就是这样。

网友E:
多层板用来平衡厚度的。

网友F:
可能与散热有关吧

网友G:
不太懂,会不会和温度,湿度,辐射有关。

网友A:
你们都是瞎猜,这个我懂,谁让我是做手机的呢。
由于是高频板子,可能需要接导电布什么的,防止干扰ESD什么的,所以需要露铜。
设计的时候,也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露铜,要调试的时候确认。
而且,有些板子是公板,一个板子对应不同的外壳,有些外壳要接地,不同外壳接地地点还有差别。
所以,设计时,没有器件的地方,干脆都露铜算了。
为什么要网格露铜呢?因为是批量的板子,露铜部分是镀金的,金子比较贵的,尽量减少露铜的面积。
对于批量的板子,PCB厂家对露铜面积百分比有要求的,超过了,要加钱的。
小米盒子,量大自然对成本有要求。

另外,有些板子,对每层的铜箔面积分布有要求。
你要看看这些铜箔是否接地的,周围是否也是涂绿油的GND网络。

不错,有道理
涨姿势了
给力给力

网友H:
围观学习;
楼上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I:
号称“平衡铜”。

网友J:
行家一出手

网友K:
应该是接地抗干扰的吧,我记得手机里边的电路都是有金属罩的

网友L:
14楼靠谱,学习了

网友M:
这表明什么都要有专业的,什么都懂那就不是凡人了

网友N:
14楼的解释是对的,简单点说就是频闭干扰

网友O:
涨姿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是瞎猜,这个我懂,谁让我是做手机的呢。
由于是高频板子,可能需要接导电布什么的,防止干扰ESD什么 ...

我还是没明白,露铜是为了接地放电吗

网友Q:
你们都是瞎猜,这个我懂,谁让我是做手机的呢。
由于是高频板子,可能需要接导电布什么的,防止干扰ESD什么的,所以需要露铜。
设计的时候,也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露铜,要调试的时候确认。
而且,有些板子是公板,一个板子对应不同的外壳,有些外壳要接地,不同外壳接地地点还有差别。
所以,设计时,没有器件的地方,干脆都露铜算了。
为什么要网格露铜呢?因为是批量的板子,露铜部分是镀金的,金子比较贵的,尽量减少露铜的面积。
对于批量的板子,PCB厂家对露铜面积百分比有要求的,超过了,要加钱的。
小米盒子,量大自然对成本有要求。

另外,有些板子,对每层的铜箔面积分布有要求。
你要看看这些铜箔是否接地的,周围是否也是涂绿油的GND网络。

这个解释太给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还是没明白,露铜是为了接地放电吗

有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否则就没有必要露铜了。
小米盒子没有拆开看过,接地、散热的,CPU上还有导热布呢。

匿名  2014-8-10 11:38
平衡铜而已,高频板为了防止ESD干扰用的

网友R:
可能散热用或者预留焊接其它功能的器件

网友S:
隔行如隔山

网友T: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