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稳压电路

楼主(2014-08-07):
求教各位,想要一个1V以下的稳压电路(精度要高些),希望各位指教指教!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多少啊?

网友B:
自己找芯片合适你的指标的就行。

网友C:
输入,输出,精度要求,成本要求

网友D:
431加少许外围元器件即可…

网友E:
找个5V的电源用电阻分压一下然后找个放大器跟随就OK了。

网友F:
这么小,直接用参考源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多少啊?

输入3.3V或5V,输出0.6V

网友G:
以前用431再电阻分压得到0.5V,,后面用运放做跟随,感觉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431再电阻分压得到0.5V,,后面用运放做跟随,感觉还行,

那成本比较高了;

网友H:
可以选择低电压输出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