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问这个驱动部分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4-08-07):
这个是充电电路的控制部分,请问它的工作流程。9014和9015有没有同时导通的可能?电容C17的作用?

楼主:
还有VT2和VT3有没有同时导通的可能性?

楼主:
VT4导通的目的是让VT3导通,然后让MOS管VT12导通;而VT3导通后,VT2也紧接着导通,VT2导通的目的是让VT12关断。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VT2和VT3有没有同时导通的可能性?

这样的电路在高频电路中是常用电路,不过我见到电磁炉电路中VT2和VT3的集电极都有串联电阻的,不知道是防止同时导通还是控制上升沿和下降沿需要。等待高手解惑。

楼主:
期待高手们的解析

网友B:
VT2、VT3是图腾柱,开关变化过程中会同时进入放大区,但不会出现问题,需要与负载结合一起才容易分析工作过程。
C17有微弱的自举功能,但被R26破坏其大部分作用。
VT4导通速度还可以,但极易进入饱和,导致VT4退出导通截止时间延长,PWM驱动波形失真,可能导致VT12夹断缓慢,可能会有不必要的发热产生。
电路问题不是太大,参数有些问题。

工作流程:PWM高电平时,VT4导通然后饱和,VT3基极被拉低导通,VT12栅极低于源极,导通,给BT充电;
          PWM低电平,VT4退出饱和导通最终截止,过程数微秒至数十微秒, VT3、VT2进入放大状态,VT12栅极电压缓慢抬升,最终Vgs趋近0V夹断。

楼主:
PWM高电平时,VT4导通然后饱和,VT3基极被拉低导通,VT12栅极低于源极,导通,VT2也紧接着导通,VT2导通的目的是让VT12可靠地关断。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1)负载是两串联的锂电池,充满是8.4V.(2)开关变化过程中会同时进入放大区,为何不会导致电源短路?如何理解?谢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高电平时,VT4导通然后饱和,VT3基极被拉低导通,VT12栅极低于源极,导通,VT2也紧接着导通,VT2导通的 ...

PWM高电平时,VT2不会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负载是两串联的锂电池,充满是8.4V.(2)开关变化过程中会同时进入放大区,为何不会导致电源短路?如何理 ...

两个管子可能会交替进入放大状态,也可能某粒管子放大状态的时间多一点,给VT12的栅极电容充放电,具体工作状态看PN结电压。

楼主:
PWM高电平时,VD6阳极被钳位在0.7V,所以VT2不会导通。对吗。

网友C:
VT2和VT3不能同时导通么

网友D:
VT2 VT3其实是射极跟随器。。。。。

网友D:
C17可以当成自举电容,但容量100PF似乎太小了点,即使放大100倍,10000PF也只是和MOS管的栅极电容相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17可以当成自举电容,但容量100PF似乎太小了点,即使放大100倍,10000PF也只是和MOS管的栅极电容相当。 ...

C17是怎样自举的?
请说说过程
@戈卫东
@wh6ic

网友E:
C17自举的作用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VT2、VT3是图腾柱,开关变化过程中会同时进入放大区,但不会出现问题,需要与负载结合一起才容易分析工作过 ...

VT4截止时,VT3基极都没电流了,还能放大状态?
@wh6i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T4截止时,VT3基极都没电流了,还能放大状态?
@wh6ic

你把 VT4 由饱和导通到完全截止的过程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F:
VT2始终处于微导通状态,加速PMOS关断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把 VT4 由饱和导通到完全截止的过程仔细分析一下。

你说的“VT3、VT2进入放大状态”是在vt4截止之前吧?

另外看不出c17有何用

@wh6ic

网友G:
来过 ,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VT3、VT2进入放大状态”是在vt4截止之前吧?

另外看不出c17有何用

是说的截止之前一小段时间。

C17如果容量比较大,VT2、VT3连接点电压上升时,两管的基极电压也被抬升;连接点电压下降时,基极电压也跟随有部分下降;这就是所说的自举。但100pF的容量,用处基本上可以忽略。

网友H:
它们击穿了!…就会导通了!
  自举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