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输出波形同方向,不是互补的

楼主(2014-08-07):
我看很多人说IR2110输出的是互补的,
我看数据手册上的图,我觉得HIN、LIN是独立分开的,HIN就是管HO的  LIN就是管LO的,如果想输出互补的波形就要靠微处理器那边设置?我这样理解对吗?
求帮助

楼主:
我现在是输出同向波形

网友A:
输出肯定是互补的  因为半桥驱动的输出是要驱动H桥臂的上下管的    不互补会出现同时导通的
作为板桥驱动  它的输出为了能够导通上桥臂的管子    所有存在一个Vs  保证中点和H0之间的导通电压
这个应该与输入有关系  输入需要互补的输入
注意输入必须是脉冲   如果只用高低电平测试肯定是不行的  里面的自举和电荷泵等起不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肯定是互补的  因为半桥驱动的输出是要驱动H桥臂的上下管的    不互补会出现同时导通的
作为板桥驱动   ...

哦 好的 这个我真该注意一下 那样怎么会有足够时间的占空比呢? PWM波不可以称之为脉冲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好的 这个我真该注意一下 那样怎么会有足够时间的占空比呢? PWM波不可以称之为脉冲吧? ...

脉冲载波的脉冲持续时间(脉宽)随调制波的样值而变的脉冲调制方式,简称脉宽调制
足够时间的占空比   没太明白?
它的功能和PWM是一样的    只是增加了驱动MOS管或者IGBT快速打开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载波的脉冲持续时间(脉宽)随调制波的样值而变的脉冲调制方式,简称脉宽调制
足够时间的占空比   没太 ...

好,我在把理论看一下,

网友B:
过来参考下各位的意见的学习的了啊。。

网友C(2015-03-05):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输出同向波形

我也想输出同向波形,可就是高端不输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是我发的求助帖,能帮我看看不,里面邮电路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mp;highlight=ir2110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我是不清楚的,惭愧。

楼主:
大家不好意思,我可能要买现成的驱动模块了,北京落木源的,没有保护的,我新到了一个公司,那里有硬件设计高手 我以后去他那讨教一下,回来跟你们说,但是现在我的工作是软件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