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使用非复用的FSMC 访问NOR Flash,

楼主(2014-08-07):
我知道 STM32F103VC 没有 A0~A15,需复用.    如果STM32F103VCT6 使用非复用的FSMC 访问NOR Flash,请问 除了A0~A15 没有之外,其它的信号能正常工作吗? 有一个应用我只关心A16~A19地址不用锁存。

网友A:
STM32F103VCT6就是部分管脚没有引出来的STM32F103ZCT6。如果你的应用可以不要这些隐藏起来的管脚,那么他们就是一个东西。
这个解答你满意吗?

网友B:
1、和FSMC相关的引脚,如果不需要不去配置它,就可以当普通IO使用;
2、对于没有的引脚,又要用,那只能软件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VCT6就是部分管脚没有引出来的STM32F103ZCT6。如果你的应用可以不要这些隐藏起来的管脚,那么他们 ...

谢谢,我可以这样理解吧,内部实际是一个晶圆,只是封装时没引出来。程序可一样写,配置成非复用,该有的信号一样有。对吧。

网友A:
    阿波罗理解正确。ST的Datasheet保证STM32F103VCT6和STM32F103ZCT6是100%等晶圆的。
    小声告诉你一个秘密: STM32F103VCT6到STM32F103ZET6都是同一个晶圆,你可以使用到512KB的Flash,64KB的RAM。(只要VCT6这单颗料的出货量不足以让ST单开晶圆,这个秘密都可供实用。超出Datasheet的部分ST不保证,我们只能自己核实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波罗理解正确。ST的Datasheet保证STM32F103VCT6和STM32F103ZCT6是100%等晶圆的。
    小声告诉你一个 ...

明白了,如果VC 是换了个马甲的VE,那确实可以用到64K sram,

网友C(2014-11-19):
我用的stm32f103vct6   栈顶 指针 超过0x2000c000(48k) 竟然还能跑, 超过 0x20010000(64k)就死 ,莫非 我这 vct6 是 披着羊皮的 vet6 ?是不是赚了,因为这个 栈顶指针 苦闷了一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