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2V供电系统无法工作。

楼主(2014-08-07):
接Datasheet,STM32F103可以工作在2V。

现在使用2.1V 供电 ,系统无法工作。
有试过2.8V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系统及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开PVD功能。

使用PA8脚作MCO功能, 查看RCC_MCO_PLLCLK_Div2的时钟,发现时钟工作很短的时间后就停止工作了,停3.6ms后又工作,工作很短时间又停了3.6ms,接下来又工作, 如此反复。 像是不断的在Reset。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啥原因。

楼主:
数据手册上有提到,“使用ADC时,VDDA不得小于2.4V。”我这个没有使用ADC。 只是用一个IO口输出高低电平闪烁LED而已。

网友A:
确认PVD关闭,将频率降下来,监视下RST端口电平看看。

按数据手册,5.3.1 General operating conditions,中介绍  VDD (Standard operating voltage) Min=2V ,Max=3.6 V,你用2V已经是临界了。
1.8V那是指RTC供电模块的供电电压(VBAT Backup operating voltage Min=1.8V Max=3.6 V)。

需要工作在2V,可靠点应该找STM32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PVD关闭,将频率降下来,监视下RST端口电平看看。

按数据手册,5.3.1 General operating conditions, ...

感谢指教。

1. 确认PVD是关闭的。

2. 我现在使用的是2.1V供电 。

3. 请问一下STM32 是否有 IO口工作在1.8V的IC。 我现在的项目要IO口工作在1.8V, STM32就算使用2V供电成功,也还是有电压差。

楼主:
将频率降到原来的1/8, 还是不行。

网友B:
使用的时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晶振,我这边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晶振不起振

网友C:
看下复位,晶振是否正常;

STM32最新的MCU,最低工作电压是1.7V的,可能也不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复位,晶振是否正常;

STM32最新的MCU,最低工作电压是1.7V的,可能也不满足你的要求; ...

问题已解决,原因为所用电源不干净。 不太稳定。

再问一下版主, ST 是否有 IO口能工作在1.8V,使用内部时针时 SPI slave可支持到16M或以上,IC封装在6mm*6mm或以内的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为所用电源不干净。 不太稳定。

再问一下版主, ST 是否有 IO口能工作在1.8V,使用内部 ...

对SPI速度要求比较高,还有电压,可以考虑STM32L,F4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SPI速度要求比较高,还有电压,可以考虑STM32L,F401;

看来主要还是小封装没有办法满足。 我用的到IO口其实很少。

网友A:
可以考虑STM32L051系列,有32Pin的,最小可以做到UFQFPN32(5mm x5 mm),当然也有通用的LQFP32封装。
2个SPI,最大可以做到16 Mbits/s。
正常的工作电压是1.8V -  3.6V(BOR detector enabled),BOR禁止,最低可以做到1.65V。

至于样品我不是非常确认有这封装的,但STM32L051Rx的样品我有,要有兴趣,可以给几片测试,邮费自己付,算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STM32L051系列,有32Pin的,最小可以做到UFQFPN32(5mm x5 mm),当然也有通用的LQFP32封装。
2个SPI ...

需要样品,求联系方式 。

需要强调的是,SPI slave 必须要在使用内部时钟的时候也要能支持到16M。如果一定要加晶振才行的话也无法满足我的应用需求哦。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一个3.3转1.8的接口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一个3.3转1.8的接口芯片呢。

没有空间,layout限制

网友E:
就用1个IO口??用STM8L系列呀,封装又小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用1个IO口??用STM8L系列呀,封装又小又便宜

不是一个IO,是SPI 通信。 STM8可以 支持到 16M的SPI 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