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的电容参数曲线怎么读呢?

楼主(2014-08-07):
如图所示,左边是Vgs对应的值, 右边是Vds对应的值, 让我搞不清啊。。。

网友A:
以零为界,分成左右两半儿,分别看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零为界,分成左右两半儿,分别看俩图

计算电容充电的时候到底看左边还是右边呢?

网友B:
上面两条线,分别标的是VDS=0V和VGS=0V,楼主没注意?

网友C:
左边VDS=0,右边VGS=0

网友C:
中间一条线 VGS=VDS=0

楼主:
哦谢谢各位 懂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计算电容充电的时候到底看左边还是右边呢?

看Qg更直接。看这个有点烦,左边是MOS导通态各电容大小,右边是截止态各电容大小,可以用这个图把左右两边的电荷量估算出来合成Qg曲线,所以还是看Qg更直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