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有没有精度高的计时芯片推荐下。

楼主(2014-08-07):
手上有一个能够计时的,但主要功能不是计时,所以想找一款,大致就是有一引脚电平变化开始计时,另一引脚有电平变化结束计时,结束后输出中断信号精度达到1NS

网友A:
精度达到1nS, 这个要求太高咯

网友B:
精度蛮高啊

网友C:
楼主要这么高精度的计时芯片干什么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呢?@airwill @mmuuss586 @guojingjing @tyw

网友E:
如果是检测脉冲的话,用FPGA啊;

网友F:
精度达到1nS  我滴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度达到1nS  我滴神啊!!!

很高吗?

网友G:
1E-9S/S,一年365*24*60*60S=31536000S,31536000S里面每秒误差1E-9S,累积误差最高是31536000*1E-9=0.031S,也就是说三十年差不到一秒,貌似现在的手表,一年误差10秒算是好表了。。。

网友H:
推荐TDC-GP22  精度可以达到 ps级的, 远远超过你的要求。

网友I:
真的很神。这要求还是有点高的。我们玩的MCU的计数器还是US级别的。

网友J:
纳秒···TDC~~

不过话说确实有必要用TDC么?

网友K:
这个叫 分辨率 1nS 吧。

精度能到1nS那真是很牛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荐TDC-GP22  精度可以达到 ps级的, 远远超过你的要求。

现在就在调试这个,

网友L:
分辨率和精度两回事耶!

网友L:
信号的沿陡度变化也可能把几ns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分辨率和精度两回事耶!

不要那么纠结文字。只要分辨率能到到就行了,无论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延迟多少,总是能够记住一个时间点的

网友M:
我去,你连分辨率和精度都没理解透彻,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去,你连分辨率和精度都没理解透彻,如何做?

我说的是分辨率,只是习惯说精度一词,

网友N:
用了做激光测距吗?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了做激光测距吗?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精度?

差不多吧,都是测距离,计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在调试这个,

如果调试有结果 , 能不能分享下。  我调了一周, 经常读不到结果 。  没办法, 花了2000多买了个开发板。
目前还没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调试有结果 , 能不能分享下。  我调了一周, 经常读不到结果 。  没办法, 花了2000多买了个开发板 ...

我现在也是有个地方卡住了,还没解决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分辨率,只是习惯说精度一词,

分辨率跟精度可大不一样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也是有个地方卡住了,还没解决

  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我控制芯片驱动超声波换能器都是正常, 就是读到数据不正确。  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觉这个芯片就是spi通信, 发送命令, 然后读数据。 应该很简单,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开发板应该明天就能到。 希望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分辨率跟精度可大不一样哦。。。

你不就是想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分辨率,什么是精度,那你赢了,我就是不知道

我看,你其实很在乎赢别人!装的很大度,其实小鸡肚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我控制芯片驱动超声波换能器都是正常, 就是读到数据不正确。  不知道什么原因 ...

能加下QQ吗,交流下 2931819519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不就是想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分辨率,什么是精度,那你赢了,我就是不知道 ...

哈哈,还生气了!

网友O:
那么,你的输入控制信号的 上升或下降沿时间 + 电路反应时间,必须小于1nS,否则你这个精度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