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一下机器人小车用电机的问题!大家支持一下

楼主(2014-08-07):
    本人准备DIY一个机器人小车,看了一些资料,有一个困惑,在淘宝上的买的减速直流电机一般都是通过PWM控制的。也没提是什么电机做的。个人感觉应该是有刷直流电机吧?也不是很确定。
    有没有用无刷直流电机的减速电机呢?用无刷和有刷有什么区别呢?市面上的扫地机器人是用什么电机行走的呢?
    哪位懂行的给介绍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就没人解答一下?

网友A:
什么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工作时,线圈和换向器旋转,磁钢和碳刷不转,,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化
靠随电机转动的换向器和电刷来完成的。

什么是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由控制器提供不同电流方向的直流电,来达到电机线圈电流方向的交替变换,
无刷电机的转子和定子之间没有电刷和换向器。

     无刷电机以电子换向取代机械换向,技术上要优于有刷电机。有刷电机的碳刷易于磨损导致电机的寿命降低。可是无刷电机的效率在一定电流范围内比有刷电机差。但无刷电机行驶起来几乎没有噪声,且寿命长达10年以上。
综合两者利弊分析,无刷电机还是要优于有刷电机。

网友A:
扫地机器人所用电机查了一下,有刷的居多

楼主:
从驱动看,好像淘宝上卖的减速电机基本都是有刷电机吧?

网友B:
如果你要做PWM调速控制的话,还是要用有刷电机比较合适,用H桥,几天就搞定了。
如果你用无刷电机,又想用PWM控制,光那个无刷电机PWM控制算法就够你学几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