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侠关于8050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图片为示意图,我用8050控制led的开断,选择的led灯为绿色的导通电压在3.0V左右,芯片的IO口输出电平为3.3V,系统电源为3.3V;当我在A三极管的C端加3.3V电压时,二极管亮,但是驱动led灯的电流只有不到1mA,所以led灯会出现工作一段时间后熄灭的情况。怎么才能使led灯正常工作呢?
在A的C端加3.3V电压时,A饱和,Vce=0.7V 。系统还有一个5V的电源,我把5V电源按图示接入,结果A的Vce=2.2V,led灯的驱动电流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其中P3-1和P3-2分别并联3个3组的红、绿、黄led灯到对应的P3-3,4,5脚上;目的就是分别控制两路LEDI和LEDII的不同颜色灯的熄灭。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控制LED?A三极管是跟随器了,改为PNP的8550之类三极管,可以参考图灵《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55页和56页介绍。

网友B:
不普通LED灯直接IO驱动就行了,何必整这么复杂?

网友C:
1、接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试试;
2、你这样接,不管你A的C接的是3.3V还是5V;
   A的输出E基本都是(不会高于3.3):3.3-VBE(A的VBE电压;
3、简单点,去掉A三极管,发光二极管的正级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普通LED灯直接IO驱动就行了,何必整这么复杂?

;关键是我一共有三种颜色,18个灯,6个一组。表示三种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试试;
2、你这样接,不管你A的C接的是3.3V还是5V;
   A的输出E基本都是(不会高 ...

谢谢啊。如果直接接5V就不能实现设计目的了。我一共有红、黄、绿三种灯各6个,每3个一组。有没有相关的IC可以解决啊?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设计有问题,上面的那个管子接成了射随器形式,这样,LED上面得到的电压就要低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一共有三种颜色,18个灯,6个一组。表示三种状态。

给出控制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一共有三种颜色,18个灯,6个一组。表示三种状态。

没给出真正原理图,别人不理解不能真正帮到你。

网友E:
三个颜色,红黄绿交通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设计有问题,上面的那个管子接成了射随器形式,这样,LED上面得到的电压就要低多了。 ...

如果我把LED灯放到A的集电极,集电极加5V电压,是不是会得到改善呢?

网友F:
你三个灯一共用几个IO口控制?一共有几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控制LED?A三极管是跟随器了,改为PNP的8550之类三极管,可以参考图灵《电子电气工程 ...

更新了原理图,请再看看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三个灯一共用几个IO口控制?一共有几个灯?

5个IO口控制18个共6组灯,每三个相同颜色的一组。每三个不同的组一路,共两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接个红色的发光二极管试试;
2、你这样接,不管你A的C接的是3.3V还是5V;
   A的输出E基本都是(不会高 ...

我更新的原理图,因为我要分两路led1和led2来控制,所以不能直接去掉三极管加5V。除非我用6个IO口,每组一个IO口。

网友G:
上面管子射极电压肯定低于3.3,去了Vbe肯定没有3v

网友H:
复杂的电路,需要别人看10分钟也不明白的描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更新的原理图,因为我要分两路led1和led2来控制,所以不能直接去掉三极管加5V。除非我用6个IO口,每组 ...

1.就第2个图3.3V供电和三极管来说,把Q10和Q11改为PNP的8550即可。
2.第2个图供电电压3.3V,如果驱动3.XV的绿色LED可能有问题。
3.如果象第1个图用5V供电,Q10和Q11改为PNP的8550还有再增加8050或其它电路才能正常,同样可以参考图灵《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55页和56页介绍。

网友I:
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就第2个图3.3V供电和三极管来说,把Q10和Q11改为PNP的8550即可。
2.第2个图供电电压3.3V,如果驱动3.XV ...

非常感谢。现在问题解决了。方法一:使用max7219,就是代码复杂一点点;方法二:就是您讲的用8550和8050搭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LED灯放到A的集电极,集电极加5V电压,是不是会得到改善呢?

当然,应该接成共射极形式,这是最最基本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