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出现错误!

楼主(2014-08-07):
IAR提示:Thu Aug 07, 2014 19:02:50: Failed to read one or more register values (busy).   然后程序就不能仿真了无论是单步还是什么的都不行呢!程序好像卡在了那里,另外我按键的中断无法进去了呢!

网友A:
从提示看,就是读取寄存器的值失败了。
你的mcu是不是在进行flash操作等不能进行其他操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提示看,就是读取寄存器的值失败了。
你的mcu是不是在进行flash操作等不能进行其他操作的情况 ...

没有进行FLASH操作呢!(我还没有加进去这功能呢,后续会加呢),会不是中断内处理的东西太多了啊!按键中断内调用函数进行ADC采集(有中断函数)、显示、PWM输出(有中断函数),抛开实时性不说呢!难道我要拿到主函数中处理吗?这样采用事件触发程序结构应该也可以吧(主程序内不处理任何任务只有休眠,中断内对各个事件进行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进行FLASH操作呢!(我还没有加进去这功能呢,后续会加呢),会不是中断内处理的东西太多了啊!按键 ...

方便贴出代码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贴出代码看看嘛?

仿真的时候时不时就卡住无法仿真了呢!很是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