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C滤波电路一直没相通

楼主(2014-08-07):
信号与系统没学好。。如图,按照系统函数极点应该是S=-1/RC,为何实际电路S=1/RC处存在极点,相移45度,为正?

网友A:
吧电阻换成容抗来算。单独的一个电容肯定会移相。极点应该是S=-1/RC这个确实不错。但是S不可能为1/RC,因为S=JW.楼主写错了。只有W=1/RC时候。传递函数变成了1/(J+1)=(1-j)/2、因此移相了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电阻换成容抗来算。单独的一个电容肯定会移相。极点应该是S=-1/RC这个确实不错。但是S不可能为1/RC,因为S ...

嗯,多谢。是我一些概念没弄清楚所以没转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多谢。是我一些概念没弄清楚所以没转过来

你可以根据频率的曲线变化幅频特性以及相频特性就可看出之间的关系的。

网友B:
这玩意真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