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tiny45V总线协议问题。

楼主(2014-08-07):
如图,Attiny45V引脚有I2C(SDA,SCL)总线引脚,有SPI(MISO,MOSI,SCL)总线引脚,还有一个USI(USCK,DO,DI)通信协议引脚,我看了数据手册,有介绍I2C和USI,就是没有SPI。有几点未解
1、没介绍SPI是不是就代表没有SPI?哪还有搞个SPI引脚有什么用?
2、USI是不是就是SPI?

网友A:
看手册的说明:

15. USI –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15.1 Features
• Two-wire Synchronous Data Transfer (Master or Slave)
• Three-wire Synchronous Data Transfer (Master or Slave)

也就是说, USI 支持 I2C (TWI)功能和 SPI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的说明:

15. USI – 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请问一下,查相关资料介绍SPI总线有MISO,MOSI,SCK,外加一个使能位EN。但应用时只有三条线DATA,SCK,使能位EN。这是为什么?难道在Attiny45内部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

网友A:
USI 的三线模式, 就是 SPI 接口, 好好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