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布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8-07):
第一次画PCB板,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前辈指点一下,先谢过!
问题1:按照线宽:地线> 电源线>信号线的,我将地线设为40mil,将电源线设为30mil,将信号线设为12mil。
            因为地线和电源线线宽较大一些,因此,在走线的过程中,地线或电源线往哪儿过,哪儿就变绿了,即
            导致走与走线之间的间距就超过rule中设置的安全间距。那么,我可不可以根据实际走线的情况,适当地
            把地线或者电源线的线宽减小一点,比如,我不使用30mil宽的电源线了,我把地线线宽改变,设置成20mil,15mil
            甚至和信号线一个宽度?这样可以吗?
问题2:在走线过程中,有时候会用到过孔,过孔的Diameter和Hole size分别为19mil和39mil,此时,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别为
            12mil,30mil和40mil。信号线过过孔时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地线或电源线过过孔时,因为地线和电源线的线宽比过孔大一些,
            这就导致过孔被电源线或地线包住了,这会不会导致地线或电源线根本就通过过孔,导致顶层和底层的连线其实是不成功的?

网友A:
线之间你就都把设置10MIL吧。既然第一次的话估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信号类之间的要求。另外。过孔。除了电源之间可以考虑大点之外。其他的都可以比较小的。怎么会不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之间你就都把设置10MIL吧。既然第一次的话估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信号类之间的要求。另外。过孔。除了电源之 ...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