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楼主(2014-08-07):
(无正文)

网友A:
你测的哪个引脚,该引脚的状态应该是在那么样的?该有没有外部电路?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影响你的测量

网友B:
完全同意楼上。

网友C:
主要有几方面:(1)程序编写有误,或死循环。(2)引脚接触不良。(3)电压不稳。(4)震荡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有几方面:(1)程序编写有误,或死循环。(2)引脚接触不良。(3)电压不稳。(4)震荡器坏了 ...

找到问题了,我之前按上了一个坏的晶振,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之前按上了一个坏的晶振,谢谢了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