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板子的AD抓换时间谁知道?

楼主(2014-08-07):
如题,AD转换需要的时间,注意,是149的板子

网友A:
用定时器测试一下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测试一下最简单

版主,请问怎么用定时器测量?一直在想如何能测量一段代码的持续时间。。。

网友C:
AD转换时间?一般都是13个周期的吧

网友C:
是时钟周期的,,这个跟你的AD使用的时钟有关系的。

网友D:
Ad转换时间测量?这个用自身的定时器的吧们应该是非常快的啊。

网友E:
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