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_SABRESD:linux访问uboot env问题

楼主(2014-08-07):
源码uboot-imx\tools\env下只支持mtd,有没有支持emmc的版本了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我自己结一下:
1、配置fw_env.config,并copy到/etc/下,其实编译的时候不需要这个配置文件,是运行的时候解析的
/dev/mmcblk0        0xc0000                0x2000                0x2000
2、修改fw_env.c, 去掉两个ioctl操作,并把DEVTYPE改为nor flash
/*
  if (ioctl (fd, MEMERASE, &erase) != 0) {
   fprintf (stderr, "MTD erase error on %s: %s\n",
     DEVNAME (dev),
     strerror (errno));
   return -1;
  }
*/
/*
rc = ioctl (fd, MEMGETINFO, &mtdinfo);
if (rc < 0) {
  perror ("Cannot get MTD information");
  return -1;
}

if (mtdinfo.type != MTD_NORFLASH && mtdinfo.type != MTD_NANDFLASH) {
  fprintf (stderr, "Unsupported flash type %u\n", mtdinfo.type);
  return -1;
}

DEVTYPE(dev_current) = mtdinfo.type;
*/
DEVTYPE(dev_current) = MTD_NORFLASH;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BSP版本是哪个?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mx6q_sabres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结一下:
1、配置fw_env.config,并copy到/etc/下,其实编译的时候不需要这个配置文件,是运行的时候 ...

楼主,请问你的能写入吗?我的写crc校验操作失败,被恢复成默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的能写入吗?我的写crc校验操作失败,被恢复成默认的

你好,请问你的是什么情况,遇到的问题和和楼主一样的么?

网友B:
楼主你好,帖中源码uboot-imx\tools\env是android源码的目录吧。不是Linu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是什么情况,遇到的问题和和楼主一样的么?

我的开发板也是emmc的,我想访问下uboot中的环境变量,
fw_env.config确定为下面的参数(最后一个不确定,不过我写512和1024好像都不影响)
/dev/mmcblk0        0xc0000                0x2000                0x2000

单纯改这个文件,执行fw_printenv无效,根据楼主的方法,改了源码,读取是可以了,但我一些如就crc校验失败,uboot变量被回复成默认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帖中源码uboot-imx\tools\env是android源码的目录吧。不是Linux的。

对应我的linux的目录是u-boot-2009.08/tools/env/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也没有修过过,这里建议你参考文档http://bbs.**/thread-372532-1-1.html修改试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应我的linux的目录是u-boot-2009.08/tools/env/

你好, 我也没有修过过,这里建议你参考文档http://bbs.**/thread-372532-1-1.html修改试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试了你的方法mmc,一直报crc错误,是config没有配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试了你的方法mmc,一直报crc错误,是config没有配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

这个我这边也没有试过,建议你看一下12楼我给的另外一个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你的能写入吗?我的写crc校验操作失败,被恢复成默认的

可以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试了你的方法mmc,一直报crc错误,是config没有配置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啊 ...

你先在uboot下改个变量,再保存, 然后到linux下再修改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先在uboot下改个变量,再保存, 然后到linux下再修改试试

xiaoyu$ fw_setenv bootcmd_mmc_android dfhdjkgjfdkgf
Warning: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End of range reached, aborting
Error: can't write fw_env to flash

xiaoyu$ fw_printenv
bootcmd=bootp; setenv bootargs root=/dev/nfs nfsroot=${serverip}:${rootpath} ip=${ipaddr}:${serverip}:${gatewayip}:${netmask}:${hostname}::off; bootm
bootdelay=5
baudrate=115200
bootcmd_mmc_android=dfhdjkgjfdkgf

版主,能否帮忙验证下,我的不改fw_printenv的源码是读不出来,提示:
Cannot get MTD information: Invalid argument
参考楼主的改了后可以读出来,但写不进入,一写就提示以上错误~~~

硬件:使用的8G emm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先在uboot下改个变量,再保存, 然后到linux下再修改试试

Hi,楼主,换了一个途径,没有再继续调这个,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