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T2232 单USB转两个串口

楼主(2014-08-08):
USB转串口经常不够用,电脑上的插口都满了。于是画了个FT2232.

楼主:
因为在考研,画这个图就是散散心。

网友A:
这个调试好了?我搞了4口的

网友B(2015-05-27):
你好,我最近也在整FT2232D,现在头晕脑胀,开始画了一版,未加晶振,未上拉EEDATA,电脑不能枚举,换了芯片,买了LQFP48的测试座,加了晶振,上拉EEDATA还是不行,请帮我看一下好吗?

网友C(2015-07-11):
帮顶!!
我最近调试F28335的demo板的SCI模块时,也遇到了电平匹配的问题,很费解啊!!
有个问题请问,就是关于FT2232D,我看数据手册说,其是具有USB转串口的功能,而且是TTL电平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和DSPF28335的SCI模块直接相连呢?
我直接相连的,出现了电平拉高的情况!!!

网友C:
请pcfhua5 参考此电路,看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D(2015-11-10):
你好,,能不能把原理图给我发一份,zggzwls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