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音频测试

楼主(2014-08-08):
现在有一款mx6q-sabrelite的开发板,上面有一个sgtl5000的音频编解码芯片,现在内核已经跑起来了,想在内核层面上测试一段音频数据(数字信号),想在用户空间编程调用相关的音频驱动接口,通过I2S将这些数字音频信号传输到sgtl5000中,然后通过耳机测试音频效果,求高手,应该如何调用音频的驱动接口,相关参数应该如何配置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急用,期待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用的是linux 3.0.35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linux 3.0.35版本

楼主你好,很抱歉,帖子太多,这条给漏掉了,真的很抱歉,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现在,如果没有的话,关于sgtl5000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链接为:https://bbs.21ic.com/icview-68451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很抱歉,帖子太多,这条给漏掉了,真的很抱歉,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现在,如果没有的 ...

多谢您的建议,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在uboot中将SSI的驱动模块添加进去,在CCM中使能的了ssi_clock_root,且将SSI工作模式配置为I2S master模式,并且配置了相关的IOMUX,但是经过测试,发现与其相连的外部管脚上 数据时钟和采样时钟都没有信号,并且SSI中状态寄存器中显示结果为数据一直在发送FIFO中,没有发送出去。我现在怀疑问题出在SSI_SYS_CLOCK是不是没有给到SSI模块上,在CCM中有关SSI的时钟还需要哪些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建议,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我现在在uboot中将SSI的驱动模块添加进去,在CCM中使能的 ...

楼主你好!
最近我们论坛的I.MX工程师不在,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比较急,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建立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那边会有相关的I.MX工程师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