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ADC于模拟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08):
碰到一个蛋疼的问题,当模拟电位器仅仅接入5v的时候,输出脚的电压能随着电位器的旋转均匀地变换。当电位器的输出脚接入ACD采样端的时候,会在某个值附近跳动很大。听说这个内部拉电阻有关,求高手指点一二。为啥我在新唐的datasheet上找不到关于这个ACD的内部拉阻呢。。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新唐的AD我用过,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新唐的AD我用过,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nuc120,AD直接采集电位器的模拟量,关键是用100K的电位器的话,阻抗太高,貌似大于内部阻抗,会使得测量不准。并且新唐的数据手册上也没说清AD内部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uc120,AD直接采集电位器的模拟量,关键是用100K的电位器的话,阻抗太高,貌似大于内部阻抗,会使得测量 ...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楼主可以联系新塘的FAE看看

网友:
最好和内部阻抗差不多才最好吧、